求指教

楼主(2013-06-01):
在用allegro画板时,在调用SIGxplorer时出现嫩图情况, 怎么解决,求指教谢谢!!!!

网友:
两个封装的pin脚数量不一致,就好比原理图和PCB的封装对不上,明白?

网友A:
很明显,要么你封装错了,要么模型有问题或者对不上,一般来说是你模型没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要么你封装错了,要么模型有问题或者对不上,一般来说是你模型没弄对

那个模型怎么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模型怎么弄呀

你要仿真么?不仿真就把对应这个IC模型删除了就不会报错了,如果要用的话去官方网站下载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仿真么?不仿真就把对应这个IC模型删除了就不会报错了,如果要用的话去官方网站下载个

我在官方上没找到,要删除的话,怎么单个删?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官方上没找到,要删除的话,怎么单个删?谢谢

analyze——model assignment,然后点击有问题的IC,就可以看到后面的模型,然后选择delet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yze——model assignment,然后点击有问题的IC,就可以看到后面的模型,然后选择delete就可以了

删不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