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大神,,,16.5 slide via drc 问题

楼主(2013-06-01):
之前用15.7,static shape 上slide via 没有问题,但是最近用了16.5发现,在static shape 上slide via  报Start slide location has pre-existing DRC errors. 拖不动via ,但是move via 没有问题,可是move是按照格点来的,不是很方便做不到gridless,哪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我的怎么没出现你说的问题?????
建议先跑一下DRC  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怎么没出现你说的问题?????
建议先跑一下DRC  再试试

跑了,同事的也是这样,不过他不怎么在意这个问题,刚开始以为是same net drc 问题,发现改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什么地方要设置下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怎么没出现你说的问题?????
建议先跑一下DRC  再试试

动态shape 就没问题的,都设置gnd属性的,可以排除无属性原因

楼主:
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在slide命令下options里面勾选Allow DRCS就可以移动了

网友:
不同意楼上的观点,那个选项没有约束作用
具体板子上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说不好是具体的解决方案

网友B:
是不是格点设置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格点设置过大了。

格点设为5,肯定不是这个问题,都头疼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格点设为5,肯定不是这个问题,都头疼死了

问题是使用allow drc 选项后,移动后又不显示drc,

网友:
    估計是bug 升級16.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