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师们看看我画的电源PCB

楼主(2013-06-01):
看看能不能打板试产,有哪些需要改善

网友:
什么版本的,我也看看

网友:
我不是大师,我看了下,你四个镙丝孔好像太了吧,6MM直径,右边两个镙丝孔放两个独立焊盘没什么用吧,板框里以开孔

网友:
个人觉得有些走线太细,比如L1到D1、D2走线和C10下面的走线,,似乎1mm都没到呢

网友:
打不开文件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及时改正哦

楼主:
请问电源一次侧(开关变压器的输入端)和二次侧(开关变压器的输出端)的最小安全间距为多少哦

网友A:
第一感觉是所有线都好细。电源板的话,肯定很多线要加粗的吧。
然后是板上好多这种连线。避免直角走线,走线角度太随意了也不美观

直角走线

直角走线

随意角度走线

随意角度走线

网友:
再补充几处

直角

直角

需平滑

需平滑

网友:
版本打不开,如果需要有心人指点的话就应该转成ASC格式的,至于你所说的一二次侧电压的间距要看你一二次侧之间的压差是多少?不同的压差抓的间距肯定也就不一样啦。

楼主:
PADA9.5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感觉是所有线都好细。电源板的话,肯定很多线要加粗的吧。
然后是板上好多这种连线。避免直角走线,走 ...

在这个电源PCB中我觉得粉红色的连线走成什么样没关系,,因为后面他会画上铜皮,之后板厂做出来的是以绿色部分为准。。当然,严谨是必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电源PCB中我觉得粉红色的连线走成什么样没关系,,因为后面他会画上铜皮,之后板厂做出来的是以绿色 ...

对哦。就是看起来有些不太专业的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哦。就是看起来有些不太专业的感觉了。

所以嘛,,严谨的态度也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