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之间没有间距

楼主(2013-06-01):
我的差分线规则设置了,间距也是设置了的,但是怎么在拉线的时候差分线之间没有间距呢?求指教啊,,,,,,谢谢~~~~~~~~~~~

网友A:
线宽有没有设好,画的过程中,DRC是开着的还是关闭的,一般来讲没设好。只能画一条线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宽有没有设好,画的过程中,DRC是开着的还是关闭的,一般来讲没设好。只能画一条线出来的啊

找到问题了,设置线宽的时候没设差分最小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设置线宽的时候没设差分最小间距。

OK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