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在PCB里可以生成元件清单吗

楼主(2013-06-01):
如题,因为只有PCB文件.
问题以解决,可以生成报告实现的,多看书和教程,自然会明白

网友:
新手路过,不懂

网友A:
可以,
如果没有附件中的文件,
导出来的不是很好看

网友A:
从TOOLS -- >BISIC---->SCRIPTS,
先把文件导进出,再在列表中选中导进出的那一项,RUN,就OK了,
(别没装Exs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TOOLS -- >BISIC---->SCRIPTS,
先把文件导进出,再在列表中选中导进出的那一项,RUN,就OK了,
(别没装Exse ...

谢谢你的资料,我试用下,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如果没有附件中的文件,
导出来的不是很好看

这个附件放要在那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