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设计

楼主(2013-06-01):
大侠们,请教一下,复位电路的输出端加电阻的目的是什么呢?

求教!!!

楼主:
补充一下,RST_L串联4.7K电阻连接到CPU的RS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RST_L串联4.7K电阻连接到CPU的RST

Bidirectional Reset Pin

网友(点评):
跪求50G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directional Reset Pin

狗老大你从哪里搞那么多资料?

同跪求50G资料
跪求50G资料。。。
過期達25年之久,數量應該足夠你吃一輩子的啦~~~。 ^_^
我有一個超大的過期狗糧倉庫,大概有 50GB 吧!^_^

网友:
双向的reset还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点评):
踢哀(TI)處理器(OMAP )的復位管腳就是這樣。^_^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directional Reset Pin

额,受教了。双向复位还真没用过。
不理解的地方是:
1、根据图片说的,当微控制器和复位IC需要同时驱动RST时才需要,微控制器驱动RST应该是复位别的IC的吧?像图中画的一样?
2、双向复位是不是要求RST具备输入输出功能?而设计用CPU的RST引脚为Is(Input with Schmidt Trigger),是不是就不能这样设计呢?

麻烦狗老大再帮小弟解答一下。。。

网友:
复位电路都是这样啊,一个手动复位一个MCU复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受教了。双向复位还真没用过。
不理解的地方是:
1、根据图片说的,当微控制器和复位IC需要同时驱动 ...

有的處理器(CPU)的復位管腳是雙向(Bidirectional)的,給電時會發出開機復位(Power On Reset)軟件復位(Software Reset)也會發出復位訊號,將其它復位訊號(Reset Reset)接在一起的裝置一起做復位。

其它時間這個復位管腳就變成一個輸入,接受外部的手動復位(Manual Reset),或是其它裝置來的復位訊號。意思就是說,你可以復位別人,別人也可以來復位你。

問題發生在當處理器(CPU)的復位管腳發出訊號時,可能會將訊號拉到地。這樣復位芯片(Reset Supervisor)的輸出等於直接接地,有可能會燒掉芯片內部線路,所以需要串接一個限流電阻。

如果您處理器(CPU)的復位管腳不是雙向(Bidirectional),是可以不用串這個電阻。

有時候是天下電路一大抄之後,就不明不白的一直抄下去!

最后一句话神了!

网友:
狗大威武

网友:
    够版主是牛人一个,见识丰富

网友(2013-07-27):
    佩服版主。。这2天看了好多帖子,都有版主的详细解答!!!!厉害的神。。。。。

网友:
    过期的营养更丰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狗老大你从哪里搞那么多资料?

    同跪求50G资料

网友(点评):
給你們是沒有問題,但要放哪兒是個問題。之前佈拉斯基(bluskly)也跟我要,從網盤也只傳了一些過去!

网友:
50G资料,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点评):
過期狗糧!^_^

网友(点评):
可以注册个网盘啊,比如1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跪求50G资料

可以注册个网盘啊,比如115

网友:
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啥,?要复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idirectional Reset Pin

狗老大,复位电路和硬件看门狗的设计,如何避免相互冲突。刷代码和看门狗的rest信号。目前我的单板都是加个电阻跳接的,先刷bootloader,后焊接电阻使硬件看门狗工作。指导一下。

网友(点评):
你確定我會?>_<|||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狗老大,复位电路和硬件看门狗的设计,如何避免相互冲突。刷代码和看门狗的rest信号。目前我的单板都是加 ...

用OD门连接避免冲突。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狗老大,复位电路和硬件看门狗的设计,如何避免相互冲突。刷代码和看门狗的rest信号。目前我的单板都是加 ...

让你出出注意,你的能力超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让你出出注意,你的能力超强

你那个网盘资料怎么共享啊fyh0629@126.com

网友(2015-01-17):
    虽然是很久的帖子,但作为新人的我受教颇深,谢谢各位

网友:
    发现没有狗版主不知道的东西啊,奇怪

网友:
    這個設計還蠻受用的..
謝謝大大分享,讓我學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老大你从哪里搞那么多资料?

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