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底下可以布线吗,布线长度是不是越短越好呢?

楼主(2013-06-01):
有源晶振底下可以布线吗,布线长度是不是越短越好呢?

网友A:
晶振地下不可以走线,布线尽量短,直,不饶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地下不可以走线,布线尽量短,直,不饶弯。

是不是整个振荡电路部分底下都不能走线
还是仅仅晶振下方不能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整个振荡电路部分底下都不能走线
还是仅仅晶振下方不能走线

我的做法是:最基本的保证晶振屏蔽罩下方不走线,并多打地孔,防止干扰,尽可能使晶振的两个引脚引出的线都都包地打孔。如图所示

网友C:
你这个好是好,但是也有个不好的地方,晶振离芯片好像蛮远。

网友:
如果有地平面隔着,下方可以走线。

时钟,复位线不可以。

网友(点评):
只玩过两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好是好,但是也有个不好的地方,晶振离芯片好像蛮远。

没办法,有一个屏蔽罩放在那里,近不了

网友:
来看看

我怎么没看到熟人
碰到熟人了

网友(2013-07-06):
请问大虾:晶振底下可以全部铺铜吗?这样会不会对晶振输出有影响?

网友D:
这个晶振线走得也太长了点吧,这个跟EE工程师的要求有关吧, 我们以前公司都是底部全部挖空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晶振线走得也太长了点吧,这个跟EE工程师的要求有关吧, 我们以前公司都是底部全部挖空处理的!!

挖空无非就是把TRACE的对地电容减小一部分,对于频率的影响并不明显(PCB对地的电容相当于增加了两个负载电容的容量)。而且就算是有影响,也可以通过调节那两个负载电容来纠正。

网友:
同意,虽然大家说得都不完整,但是都看了就有个完整的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