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DxDesigner 设计原理图的吗?

楼主(2013-06-01):
    如题啊,
    大家用pads logic多,还是用DxDesigner 啊?还有是orcad

网友(2014-06-27):
    看来用的人真的很少啊

网友A:
    自己用的话,用logic比较好,可以与pads layout互动。
    orcad也行,但无法交互选择器件。
    dxdesigner不好上手,特别是复杂功能应用生成网表时的一大堆warning、error,如果旁边有没人请教的话,你会怒火滔天,恨不得宰了它。
    以前公司换用这个工具,请了代理商进行了多次培训,但前半年大家还是指责不断,一年后大家才适应,基本上所有的warning、error都知道了怎么去搞定。公司培养了2个专家,专门维护库、替大家解决各种异常、编写外围接口程序。

网友:
    楼上的好待遇

网友B:
    用orcad的时候好像还是6.x版本,挺喜欢其界面和操作习惯的,但有很多bug,也过于灵活容易出错。

    dxdesigner以前是不是叫ViewDraw?觉得过于花哨,中看不中用(当然也许是我没来得及熟悉它就闪人了,所以还没体会到它的好)。

相对而言,觉得logic还是比较简单实用的,对于中小公司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稍显死板,但有时候死板并不是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orcad的时候好像还是6.x版本,挺喜欢其界面和操作习惯的,但有很多bug,也过于灵活容易出错。

dxdesig ...

为 PADS Logic 讨个说法, 那不叫死板, 叫严谨.

    帅哥说的对,哈哈。

网友:
    推荐logic>orcad>protel>ad

原理图千万别用dxdesigner!!!不然意味着你老板得多招两个吃闲饭的人。

网友:
    不知道dxdesigner!!是个什么原理图软件 真这么差劲的话为何还说是EE主打推荐的呢

网友:
    我觉的ORCAD比较好用,快速,可以出多种网表,适合其他软件LAYOUT

网友(2014-08-06):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的话,用logic比较好,可以与pads layout互动。
    orcad也行,但无法交互选择器件。
dxdesigner不好 ...

    楼主说的很具体啊,刚开始搞这个的时候简直焦头烂额,找不到解决方法,不知道从哪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