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与Altiumdesigner比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3-06-01):
以前我都是用altiumdesigner画板子的,现在想学pads,听说pads好,但不知道好在哪里。麻烦哪位大神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
只是工具而已,熟练就好

网友:
PADS比AD严谨些

网友A:
你把AD,PADS的FAE都叫到你公司来进行P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AD,PADS的FAE都叫到你公司来进行PK

支持,谁赢谁的好

网友:
之前听谁说过,能完成功课,公司能走到货,谁就是好猫。

网友:
PADS画简单高速板好点,规则设置相对灵活,台企用得多

网友:
没有可比性,以前在DOS下老工程师画的电视机主板图未必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