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铺铜

楼主(2013-06-01):
大家帮忙看哈这个pcb,为什么flood后还会有几个引脚没连上,都是gnd呀,可以解释下吗,谢谢

pcb文件

网友A:
你这几个地引脚都没连到地,当然会报错,还有你的过孔连接方式是十字形的,最好改成全部连接的。

网友B:
原因可能是你设置了矩形焊盘灌铜模式为diagonal,而间距又设置的比较大,所以导致连接不上。
试一下:减小copper到 SMD的间距。或者在termals -- SMT termals -- rectangle pad 设置成flood over.

网友:
学习参考了,同时看看我的积分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可能是你设置了矩形焊盘灌铜模式为diagonal,而间距又设置的比较大,所以导致连接不上。
试一下:减小c ...

但是,都是GND,应该是同一网络呀,那种你这种间距设置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几个地引脚都没连到地,当然会报错,还有你的过孔连接方式是十字形的,最好改成全部连接的。

没连上,这个我知道。但是我铺铜时候选的网络就是GND,铺了以后按道理说就应该把它连上了?但是没连上,为什么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几个地引脚都没连到地,当然会报错,还有你的过孔连接方式是十字形的,最好改成全部连接的。

过孔十字形,是热焊盘,不懂热焊盘?

网友:
不好意思,不太会贴图。
copper到SMD间距设为12mil后灌铜如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孔十字形,是热焊盘,不懂热焊盘?

三楼说的第二个正确,你按如下操作就可以消除错误:按快捷键ctrl+enter弹出option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将thermals的smt属性改一下,如下图所示,再重新覆铜,就没有错误了,因为你之前选的属性为十字交叉性的覆铜,有的地方可能覆不好,具体原因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楼说的第二个正确,你按如下操作就可以消除错误:按快捷键ctrl+enter弹出option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将th ...

这是我在thermal中修改过后的覆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