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Graphics EE7.9.3之Expedition PCB中的SmartUtinities工具栏问题

楼主(2013-06-01):
软件是mentorGraphics EE7.9.3
其中在Expedition PCB中的有一个SmartUtinities工具栏怎么调出来啊?
我同一个软件包MENTOR_GRAPHICS_EXPEDITION_7.9.3.rar(2.01G)安装的。台式机上存在这个工具栏,而笔记本上安装好后这个工具栏就没有。
因为该工具栏的部分工具较好用,所以问一下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啊?
纠结中......................................

楼主:
主要其中的Dynamic Tune工具能够计算布线网络的长度、同时可以设定布线长度值。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该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该项功能。。

当时安装时确实有几项功能缺少License,所以没装上。请问这一上几项会影响正常的使用吗?
怎么解决这个安装时再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