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如何生成低版本可打开的PCB?

楼主(2013-06-01):
现在用pads9.5生成了一个PCB,结果投板生产后,人家工厂说是打不开,你用的版本太高,人家工厂用的PADS9.3,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不至于重装一个低版本软件吧?谢谢

网友:
把PCB文件导出为asc文件试试

网友:
导出ASC格式,格式选项选 9.3或更低版本

网友A:
给板厂,直接发GERBER文件,管用神马版本的PADS。
再说高版本导低版本,导有些低版本时会出现某些东西丢失,导ACS文件给板厂,就是自己挖个坑等着坑自己。搞不到,丢了哪个网络,板子一回来,你傻了。最明智的就是导GERBER并自己检查无误后给给板厂,别发神马PCB或ACS文件。

网友:
直接发GERBER文件给板厂最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板厂,直接发GERBER文件,管用神马版本的PADS。
再说高版本导低版本,导有些低版本时会出现某些东西丢失 ...

解释得很清楚,楼主照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