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更改元件位号和网络名?

楼主(2013-06-01):
allegro如何更改元件位号和网络名?
如下图怎么把R*改为具体的如R215,网络名dummy net怎么改成其他的网络名?

楼主:
我来详细说下我是怎么得来这些的吧
我想两快PCB和在一起,利用sub-drawing 功能,(元件库已合并),发现被导入的PCB版元件序号都变成了“C*、R*、U*”,并且出现如下信息:
Clipboard Paste Session Started at Aug 14 10:11:04 2008
Component already placed.
Unable to paste the symbol - ("TII_182" "PACKAGE" "J1")
*WARNING* (axlDBCreateSymbolSkeleton): Refdes not found - "J2"
Refdes not assigned at location X 54.19 Y 165.485
Unable to paste the symbol - ("TII_182" "PACKAGE" "J2")
*WARNING* (axlDBCreateSymbolSkeleton): Refdes not found - "M12"
Refdes not assigned at location X 54.19 Y 190.985
Unable to paste the symbol - ("BLT_0_8_3MM_1_6MM_TOOLING" "PACKAGE" "M12")
*WARNING* (axlDBCreateSymbolSkeleton): Refdes not found - "M3"
Refdes not assigned at location X 49.39 Y 156.485
Unable to paste the symbol - ("BLT_0_8_3MM_1_6MM_TOOLING" "PACKAGE" "M3")
*WARNING* (axlDBCreateSymbolSkeleton): Refdes not found - "M11"
Refdes not assigned at location X 49.3454 Y 178.035
Unable to paste the symbol - ("BLT_0_8_3MM_1_6MM_TOOLING" "PACKAGE" "M11")
*WARNING* (axlDBCreateSymbolSkeleton): Refdes not found - "D8"
Refdes not assigned at location X 49.19 Y 199.685
Unable to paste the symbol - ("SMB" "PACKAGE" "D8")

最后发现网络名也变成了dummy net ,我尝试把logic enable打开,利用txt edit 功能竟然用不了
,在其它上面例如把R1变成R2是可以的,现在都是R*,提示can't change the refdes of anassigned component,, 然后利用assign refdes和auto rename refdes也无法更改位号
以上请问到底该如何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来详细说下我是怎么得来这些的吧
我想两快PCB和在一起,利用sub-drawing 功能,(元件库已合并),发现被 ...

楼上,这个是没法改变的。除非你网表里面有这个期间和这个网络。。。
一般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复用模块。可以使用swap交换期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这个是没法改变的。除非你网表里面有这个期间和这个网络。。。
一般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复用模块。可 ...

网表里确实没有,听别人也说用SWAP ,不知道详细步骤,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