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llegro Fanout

楼主(2013-06-01):
     本人在用allegro15.5FANOUT时,由于BGA间距比较小,所以过孔在打在PIN上,请问有没有高手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根据BGA的间距计算一下应该用多大的via,你这种情况肯定是所用的via孔径与外径太大了。

楼主:
BGA的间距只有16MILS,PIN的直径有10MILS,现在两个PIN的中间是无法打孔的,所以要用盲孔打在焊盘上面去,我想用FANOUT打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