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原理图和PCB怎么将它俩关联起来,没有中心库

楼主(2013-06-02):
我有一张原理图和它的pcb,但是没有中心库,怎样操作才能将它俩关联起来做交互,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PCB导出一个库不就有中心库了吗?之后就好办了嘛

网友:
    PCB是什么意思,生成的Gerber还是Project的Layout?

网友:
    PCB 上传 上来 我也玩玩

网友:
    如果你所说的PCB是LAYOUT文件的话 可以先导出 designdata   具体路径在pcb-output-exportdesigndata   然后打开library manager 导入生成的元素 生成一个库 接下来 原理图跟pcb就能通过这个库接通了吧

网友:
    symbol没有,封装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