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印制线瞬时最大通流能力

楼主(2013-06-02):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有个项目继电器那块需要20A的电流保持0.2秒,常态下是6A,空间有限,至少需要多宽的走线?有没有印制线瞬时通流能力的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
铜厚多少 铜厚乘线宽就是导线截面积 该产品使用环境温度是多少 也就是允许的温升是多少  还有 继电器使用频率如何 如果一天才使用一次的话 线宽就可以小点 如果频繁使用 就要宽点了 也就是说 继电器的operation cycle 很重要的

网友:
把电源走在表层,然后开窗涂上一层锡就好了,注意不要搞短路了

网友:
    实验中还得考虑导线长度所产生
的线电阻所引起的压降。工艺焊
所上的锡只是为了增大电流容
量,但很难控制锡的体积。1 OZ
铜,1mm 宽,一般作 1 - 3 A 电流
    计,具体看你的线长、对压降要
    求。
最大电流值应该是指在温升限
    制下的最大允许值,熔断值是温
    升到达铜的熔点的那个值。Eg.
    50mil 1oz 温升1060 度(即铜熔
    点),电流是22.8A。

网友:
    楼上正解,按照他们能解决问题

网友:
    线宽与电流过载对应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谢谢!

网友:
    用SIWAVE可以看到静态压降和瞬态噪声,有时间还是用个软件看看会比较放心

楼主:
    谢谢,学习一下这个软件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