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import AutoCad画好的外框,不成功

楼主(2013-06-02):
    我看了 jimmy老师 的 每周学一课,2楼的课程
    利用AutoCad 画好的板子外框
存成 AutoCAD2000/LT2000 DXF(*dxf)档後,
pads的import功能把 图汇入,

我的 PADS 版本 是 v9.0的  (AutoCad 2006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版本不同,所以没有辨法汇入呢?
    (jimmy老师教的是用 v9.5)
    错误讯息:This version of import file is not supported:AC1018

网友:
    请问 大师的每周一课 在哪里看

网友:
    你把CAD导出的.DXF文件改用2000版本的试一下

楼主:
    CAD能用的dxf版本都试过了,都不行,也许是跟软体的版本太旧有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能用的dxf版本都试过了,都不行,也许是跟软体的版本太旧有关吧

    dxf传上來看看

网友:
    没有进行合并线段处理把

网友:
    我也遇到过,jimmy老师那个办法很好用https://www.eda365.com/thread-8547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能用的dxf版本都试过了,都不行,也许是跟软体的版本太旧有关吧

单位要保持一致

网友:
    首先,在cad里画板框的时候,要是MM单位的,,其次要在cad里闭合板框,让板框变成一个整体,再然后,导出的时候保存成2004版本的,
在pads导进来的时候有一个对话框,有一个是选单位的,通常默认的就是MM,若是变成了mil,就不对了,就算你手动改成MM,好像也是到不进来的,,当然你前面cad里是用的MM单位,那这一步就是没问题的,,然后不出意外应该就是可以导进来的。。
若是还是到不进来,也有可能是cad的模板是坏的,你可以打开一个你曾经导入成功的一个模板,然后把这个板框剪切粘贴到那个好的模板里,通常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