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M封装制作软件无法打开

楼主(2013-06-02):
我在公司电脑安装了FPM封装制作软件,系统为XP,软件可以正常运行,,,同一个软件包,带回家里电脑安装,发现安装完之后无法开启软件,双击无反应,电脑系统为WIN7,请大婶指教。

网友A:
系统时间问题;
把系统时间调节为2012年5月就差不多了,2013年是无法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时间问题;
把系统时间调节为2012年5月就差不多了,2013年是无法打开的

还真的是这样子的,那请问有适应现在时间的那个FPM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的是这样子的,那请问有适应现在时间的那个FPM软件吗???

暂时还没有;不过cadence官方有类似的软件可以代替F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还没有;不过cadence官方有类似的软件可以代替FPM

请问是什么软件呢?我想找个方便一点的封装制作。。。手动太耗时间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软件呢?我想找个方便一点的封装制作。。。手动太耗时间了,,谢谢

IPC7351

网友:
win7-64位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