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annot open the Common Database.

楼主(2013-06-02):
请问题目所示问题该如何解决?ERROR: cannot open the Common Database.
Problem encountered accessing constraint information for root block SCHEMATIC1.
Failed to get CES configuration

网友A:
这是执行什么操作报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执行什么操作报的错?

原理图tool-->package操作时

网友:
貌似是SCHEMATIC1的CES数据有损坏。

网友:
你到这里去检查下:integration options -> Back annotation -> Allow the packager or PCB job  to back annotate to iCDB。

需要打勾。那个Error,应该是这里没有打勾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