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法通过USB download,怎么解决?

楼主(2013-06-02):
我的板子设计的CPU刚开始firmware(bootloader)烧写(烧录到nand flash)是通过CPU 的USB口 OTG功能来烧写,现在遇到个问题,板子上电,CPU USB 口通过cable连到电脑上,电脑始终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显示识别到HID device),检查CPU电路中,上电顺序,CLK,USB口供电均正常,请求大牛指导。

网友:
有没有检查下DDR跑起来没有?

网友:
你的CPU USB口的ID信号是不是H,如果是L的话,电脑是不会识别你的CPU的。
另外你的USB口是什么形式的,micro还是normal的?micro形式的就有ID pin,详细检查一下ID信号。
如果通过micro转normal线插到电脑上,ID信号是不会受到影响的,还会是H。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USB connector无法通过usb2.0的高速信号导致,我直接飞线到pin脚接到电脑都能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USB connector无法通过usb2.0的高速信号导致,我直接飞线到pin脚接到电脑都能通

高手啊!

网友(2013-10-16):
。。。。。USB飞线都能用,你那接口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真假的?飞线都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