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很小白的verilog语言的问题

楼主(2013-06-03):
有一个数,比如 14'bx0_1010,只有后面的6位写出来了,那前面的8位是什么值?
就是想问:一个位数较多的数,只写出了一些低位的值,那剩余的高位是什么值?
求大神指导?

网友:
reg[15:0] cnt;

alway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 16'b0;

不写出来,前面几位多是0,如果觉得不保险看 rtl

网友(2013-07-04):
如果定义寄存器时是16位,比如计数器,在电路中实际只用到8位,在综合时是会优化掉高8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