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如何自动布线,急。。。。。。

楼主(2013-06-03):
一直都用手动布线,现有一款测试板特别要求自动布线,请问pads2007如何自动布线,相关规则如何设置,有没有详细教程?

网友:
    在router里面自动布线可能方便一点,在layout里面就f7(打开drp)

楼主:
    急盼回复

楼主:
    在router里面自动布线可能方便一点,在layout里面就f7(打开drp)
能不能再详细点?把整个设置过程都说一下,我在Layout里面布线。

网友:
    设置好过孔,线距,线宽,各层的走线方向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