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8个小孔的螺丝焊盘在allegro里怎么做

楼主(2013-06-03):
我用的是 allegro 16.3 版本.
  我在放置安装孔时,聚到了几个问题,不知该怎么解决。求救大虾了。。。
  问题1:有8个小孔的螺丝焊盘在allegro里怎么做
    我需要安装孔内壁是镀锡的。我只能做一个大孔,而大孔焊盘上的8个小孔做不出来,报错。。。
  问题2: 我的安装孔没有与我的板上的地连接,式独立的。我需要他们与地连接,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你说的安装孔是这个吗

print job.pdf

网友:
小孔的焊盘需要在Pad Designer里设定,设定好后,在PCB Editor中layout-pin选择你刚设定好的过孔,按照承认书中的规格放置到离大孔的相应位置,option中的设定如附件
仅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