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信息可以放过孔上面吗?

楼主(2013-06-03):
丝印信息可以放过孔上面吗?,,,我这PCB加工出来过孔是封了的

网友A:
可以放在没有开窗的VIA孔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在没有开窗的VIA孔上面。

一般VIA开窗好还是不开窗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VIA开窗好还是不开窗好呢?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开窗的话方便硬件测试,但是容易出现短路。不开窗的话,硬件想测试,就要用东西把绿油刮开,防尘性能好。另,小的孔可以选择开窗或者不开窗,大的孔只能选择开窗。

网友:
不开窗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开窗的话方便硬件测试,但是容易出现短路。不开窗的话,硬件想测试,就要用东西把 ...

问,为什么大的孔必须开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为什么大的孔必须开窗啊!

工艺问题,孔太大,塞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开窗的话方便硬件测试,但是容易出现短路。不开窗的话,硬件想测试,就要用东西把 ...

现在做的PCB不是把过孔都堵上了嘛,,,应该都可以不开窗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问题,孔太大,塞不住

恩,确实是这样的,我打那比较大的过孔当时是堵住了,但拿去焊接的时候还是弄空了。。。

网友:
小的过孔可以,像 8*18 MIL 这种过孔不开窗的情况下可以, 但是大的过孔就算不开窗,塞油也塞不平,会凹下去, 等你做一两个板子,看看实物你就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