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磁珠的电感值或感抗怎么计算?

楼主(2013-06-03):
假如有一个600ohm@100MHz的磁珠,怎么计算这个磁珠的感值或感抗?

网友A:
就是在100MHz频率下,测得的阻抗是600oh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100MHz频率下,测得的阻抗是600ohm

额,我想问电感值是多少,怎么算?

网友:
具体看一下磁珠的曲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想问电感值是多少,怎么算?

閣下真的想算?

一定要算?

非算不可?

不算會死?

再給你 30 秒考慮............

不後悔?

有沒有想要放棄?

不惜代價都要算?

*&^%$#@!........

不要再打了,我交出來就是!

网友B:
楼上的老兄,够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老兄,够强大

     同感同感。

网友:
    干嘛都要算呢,我都是习惯测的

网友(2015-09-24):
    非常强大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