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的过孔问题

楼主(2013-06-03):
这是PCB里面第一层的过孔,

第三层

第三层

网友(点评):
过孔不宜放在焊盘上

楼主:
接上图,这是第三层的过孔,在同一块板子上,为什么第三层和第一层大小不一样,第三层过孔外面的棕色区域是什么,望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你内电层做的是负片吧....过孔在负片的显示与在正片的显示是有差异的....你可以仔细去看看关于正片负片的概念....还有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在焊盘上直接放孔...

网友:
第一层为正片,过孔是有盘的,第三层是负片,过孔是无盘的,红色的是隔离环,就是那个区域没有铜皮(负片:能看得到的就是没有铜皮,正片:能看得到的就是铜皮),第一、三层过孔孔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