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M RJ45差分线等长要求

楼主(2013-06-03):
最近做一个千兆以太网的产品,请问各位大神Layout时RJ45差分线等长要求控制在多少mil以内呢?对于不同的传输速率这个要这么计算?

网友A:
Intel 82575EB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Design Guide

7.1.6 Trace Length and Symmetry for 1000 BASE-T
Designs As indicated earlier, the overall length of differential pairs should be less than four inches measured from the Ethernet device to the magnetics. The differential traces (within each pair) should be equal in total length to within 50 mils (1.25mm) and as symmetrical as possible. Asymmetrical and unequal length traces in the differential pairs contribute to common mode noise. If a choice has to be made between matching lengths and fixing symmetry,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fixing symmetry. Common mode noise can degrade the receive circuit’s performance and contribute to radiated emissions.

這家夠有公信力了吧?

传这份规格书给我看看啦
1.25毫米 ,有点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 82575EB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Design Guide

7.1.6 Trace Length and Symmetry for 1000 B ...

我还想请问个下1000M網口產品,6层板,HI-POT不過。RJ45下有鋪銅,要全部拿掉吗?,網絡變壓器RJ45這一側的GND接在哪裡呢,就是斯密斯電路中和高壓電容相連的那個GND怎麼處理?推荐电路是用个2KV 1000pf的电容连到系统地上,但是我的PCB上摆不下了,以前的产品都是OPEN的,会影响到HI-POT测试吗?

网友A:
RJ45 下有鋪銅,要全部拿掉吗?
習慣上一次側除了線路以外,其它銅箔都掏空。

網絡變壓器 RJ45 這一側(Primary Side)的 GND 接在哪裡呢,就是斯密斯電路中和高壓電容相連的那個 GND 怎麼處理?
有大地(Earth Ground)接大地,沒大地(Earth Ground)只好接一般的地(Power Ground)。

推荐电路是用个 2KV 1000pF 的电容连到系统地上,但是我的 PCB 上摆不下了,以前的产品都是 OPEN 的,会影响到 HI-POT 测试吗?
以前都照規矩放,沒有不放會有什麼後果的經驗。不過照一些技術文件上講,包伯.史密斯終端線路(Bob Smith Termination)對突波(Surge)是有些抑制能力的,建議還是放上去。1000pF 1206 的貼片電容有 2KV 耐壓的規格。

这个就是Design Guide,强大

网友:
这个好!目前正在做一个ST 四核CPU的方案,正要学习这个。

网友:
    狗版主真是百科全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RJ45 下有鋪銅,要全部拿掉吗?
    習慣上一次側除了線路以外,其它銅箔都掏空。

    请问大神,RJ45下全部掏空后,差分线不需要参考平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RJ45下全部掏空后,差分线不需要参考平面吗?

乙太網路(Ethernet)在次級端(Secondary Side)才有參考地,過了耦合變壓器(Coupling Transformet)就沒有地了。

    這個問題很容易釐清,即便你初級端(Primary Side)有地,那進入 RJ-45 絞線怎麼辦?(還是沒地,而且可能長達上百公尺。)

网友:
    來個圖示較清楚!

    如圖,初級端桐箔全部掏空,但為了抑制電磁干擾(EMI),RJ-45 金屬外殼可以切一小塊初級端(Primary Side)的地,然後用高壓電容和次級端的地做連接(如圖中的 C5)。

网友:
    另一個示意圖:

    Ethernet Differential Pair Routing

网友A:
    Panasonic Ethernet Layout Guide for 6 Layer PCB

网友A:
MICREL Ethernet PCB Layout G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EL Ethernet PCB Layout Guide

版主大人,我的产品是SFP的模组,Layout空间十分有限,只有12*51mm。已经放不下1206的高压电容了。我想请问下我在包伯.史密斯終端線路放的是0805 1/8w的电阻和1808 3kV的电容。3kv的电容连Chasis GND,可是我的PCB没有与Ether GND和shielding相连,我的Chasis GND是悬空的,就只连了个包伯.史密斯終端線路。这样的话前面有了包伯.史密斯終端線路的3KV电容,我可以放个普通的0402的电容与Power Supply circuytry的GND相连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大人,我的产品是SFP的模组,Layout空间十分有限,只有12*51mm。已经放不下1206的高压电容了。我想请 ...

正常是建議用 0805 的電阻連接 Power GND 和 Chasis GND,但如果你只能放 0402 的大小就放 0402 吧!

其實這樣的討論是沒有意義的︰

    • 我跟你講不行,板子也不可能再長大。
    • 即便我以前這樣能過安規,也不代表你現在照做也可以過。(條件可能都不一樣)

所以你就把它改成 0402 去試吧!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真想把PCB发出来大家帮忙看看,可是公司管的很严,不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经常在公司,pcb工程师问我,这些走线控制在什么误差范围之内啊,我一般也就是粗略的估计一下,fr4 ...

雖說各芯片廠商的設計建議(Design Guide)講法不一,但有件事還是可以做的。

全部抓出來排在一起就地正法!

网友(点评):
狗奴才真的很好用。 ^_^

网友(2015-10-14):
阻抗表是好东西

网友(2016-01-06):
参考大神的

网友(2017-10-17):
mark一下,常回顾

网友(2017-12-04):
引用 网友A:
MICREL Ethernet PCB Layout Guide

求RJ45部分完整的layout指导啊

网友(2019-09-24):
    這棟樓的內容很棒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A:
    Panasonic Ethernet Layout Guide for 6 Layer PCB

    这个图是几组以太网信号,为什么有两个RJ45端?

网友:
    我一般规则控制在10mil内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千兆控制在10mil内,万兆控制在5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