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厂阻抗控制时对PCB线长有要求吗

楼主(2013-06-03):
看到一份资料说:
線路要有一定的長度。線路過短,本身的阻抗值在尚未穩定期又會產生變更,如此的阻抗值便沒有參考意義。一般而言,線路長度超過1 inch以上的阻抗值,才有量測的價值。
所以有疑问?板厂阻抗控制时对PCB线长有要求吗?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但是能拉直尽量不要绕,这还是必要的,走线太长,有的风险就没法控制了。。有的线对线长是有要求,但与阻抗控制无关。。

楼主:
谢谢JIMMY 和hui_hui0228 ,知道了

网友:
曝光和蚀刻时才会对线长和线距有要求!(线越长以上两点越难控制)阻抗值不会!

网友:
baoguang和蚀刻时才会对线长和线距有要求!(线越长以上两点越难控制)阻抗值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