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与89S51 驱动区别

楼主(2013-06-03):
最近由于采购不到89C51,所以公司根据Atmel的产品升级,选用89S51代替,但是驱动相同的LED指示电路,却有区别。89C51可以驱动得了,89S51驱动不了。比较两个芯片的datasheet,发现IO端口的带负载能力指标都相同,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驱动差异,希望高人指点。用89S51时,我将R16去掉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点评):
樓主可否說明是用哪根管腳驅動的?

网友A:
我在规格书里找到了IO的电压,应该可以解释你的问题了吧

89C51

89C51

89S51

89S51

网友B:
楼上的怎么个解释?
Ioh为负,难道也是灌电流?

网友(点评):
哎~我可以預測,下一貼就是來罵人的。>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怎么个解释?
Ioh为负,难道也是灌电流?

这个可以解答你的疑问

单片机IO电路

单片机IO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规格书里找到了IO的电压,应该可以解释你的问题了吧

不清楚你的C51参数从哪里来,英文版的datasheet参数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您回答的不是正确答案。

c51

c51

s51

s5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你的C51参数从哪里来,英文版的datasheet参数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您回答的不是正确答案。

楼主,你不要老是拿个资料在哪里分析,你自己不会搭个电路测一下,你都不验证就说别人的是错的........AT89C51种类很多的请楼主请先确认你的规格书再说......http://www.atmel.com/products/mi ... ecture/default.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不要老是拿个资料在哪里分析,你自己不会搭个电路测一下,你都不验证就说别人的是错的........AT ...

我一向脾气很好的,直到被斑竹咬了一口,感染了......

网友:
这种驱动电路 都需要自己加上拉  内部上拉都很弱 但有些单片机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

讚一個!

网友C:
樓主︰

您這個問題真的很奇怪,上網找 ATMEL AT89C51 和 AT89S51 的芯片資料,其實內容也少得可憐。但如果您仔細閱讀芯片資料就會發現,不管是 Port 0 ~ Port 4 它們似乎都是 Open Drain 的結構,差別只是在於芯片內部是否有上拉電阻。

而從芯片資料的 VOL 和 VOH 的規格也可以看到,IOL 還能到 mA 級、但 IOH 只有數十 uA。證明 Port 0 ~ Port 4 當 General Purpose I/O,是 Open Drain 架構的推論可能是對的。

有鑑於此,我從 Pspice 模擬出一種狀況,會發生類似你敘述的情形。

如果 IC 內部的上拉電阻小於 100K,LED 驅動電路大概還有 1mA 以上的電流。

但如果 IC 內部的上拉電阻大於 120K,LED 驅動電路就只剩 550uA 以上的電流,這時候即便 LED 能亮,光線應該也是很微弱。此時若拿掉外部 20K 下拉電阻,LED 電流可以拉高到 4.5mA。

所以,我懷疑 AT89C51 在轉換至 AT89S51 製程時,I/O Port 內部上拉電阻值變高了,才會發生今天的問題。

如果不拿掉 20K 下拉電阻,下拉電阻增大到 47K,或加一個 10K 上拉電阻,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或許樓主可以驗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

您這個問題真的很奇怪,上網找 ATMEL AT89C51 和 AT89S51 的芯片資料,其實內容也少得可憐。但如 ...

版主经典, ,51单片机的P0口上拉电阻几十k一直到100多K,好像不是定值,和拉电流大小有关。加外部上来一定o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樓主︰

您這個問題真的很奇怪,上網找 ATMEL AT89C51 和 AT89S51 的芯片資料,其實內容也少得可憐。但如 ...

不是上拉电阻的问题是输出电路的问题,都是推挽输出但是一种是TTL电平一种是CMOS电平。TTL电路的速度快,传输延迟时间短(5-10ns),但是功耗大。  COMS电路的速度慢,传输延迟时间长(25-50ns),但功耗低。有些单片机为了低功耗使用了CMOS电平

低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

您這個問題真的很奇怪,上網找 ATMEL AT89C51 和 AT89S51 的芯片資料,其實內容也少得可憐。但如 ...

版主牛X,用仿真软件就是方便啊。O(∩_∩)O哈哈~……试验我之前做过了,外部上拉我用的是5.1K。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Ateml官网的资料和实际使用有差异。还有风吹摇摆兄弟的暴脾气也挺有意思,我对资料的正确来源还是比较清楚的,多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点评):
上拉電阻的變動,可能還在規格範圍內,所以你從數字上看不出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上拉电阻的问题是输出电路的问题,都是推挽输出但是一种是TTL电平一种是CMOS电平。TTL电路的速度快, ...

我说的都是4k flash的,O(∩_∩)O哈哈~,咱俩的分歧在这。

一次要對付兩條狗,辛苦啦!^_^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都是4k flash的,O(∩_∩)O哈哈~,咱俩的分歧在这。

 不是flash的问题,我只是举个例子。你应该再确认下你的51的型号,我指的是完整的型号,然后到官网搜下;你先前用的AT89C51应该是TTL电平的,换成AT89S51是CMOS电平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版主高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上拉电阻的问题是输出电路的问题,都是推挽输出但是一种是TTL电平一种是CMOS电平。TTL电路的速度快, ...

Push-Pull 不一定是 TTL,CMOS 也有 Push-Pull。

樓主說換了 AT89S51 後就推不動 LED,照文字敘述應該是什麼都沒變只換 CPU。所以我排除是軟件設定的問題,即便是 AT89C51 和 AT89S51 I/O Port 也可以設定成 Push-Pull 輸出,但他們設錯了。

但你仔細看芯片資料,Port 0 他直接跟你講是 Open Drain。Port 1 ~ 3 示意圖看起來也都是 Open Drain,差別只在於 Port 2 內部的上拉電阻可以被控制。

我知道有些 8051 的 I/O Pin 可以被設為好幾種模式(Push-Pull 是其中一種),但它們會被畫成像最後一張圖那樣(節錄自 新唐電子 NuvoTon 8051 芯片資料)。對於 ATMEL 這兩個系列,我從 I/O Port 結構圖看不出他們可以被設為 Push-Pull。但我也說過,芯片資料內容少得可憐,除非他們有不能說的秘密沒講出來。

Port 0:
Is an 8-bit open drain bi-directional I/O port. Port 0 pins that have 1’s written to them float, and in this state can be used as high-impedance inputs. Port 0 is also the multiplexed low-order address and data bus during accesses to external Program and Data Memory. In this application it uses strong internal pull-ups when emitting 1’s. Port 0 also outputs the code Bytes during program validation. External pull-ups are required during program verification.

AT89C51 Port 1,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flash的问题,我只是举个例子。你应该再确认下你的51的型号,我指的是完整的型号,然后 ...

不管是C51还是S51,P2口输出都是TTL的,附件是资料。完了咨询Atmel技术人员,在给大家官方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Push-Pull 不一定是 TTL,CMOS 也有 Push-Pull。

樓主說換了 AT89S51 後就推不動 LED,照文字敘述應 ...

版主高人,看来我也得学学Pspice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ush-Pull 不一定是 TTL,CMOS 也有 Push-Pull。

樓主說換了 AT89S51 後就推不動 LED,照文字敘述應 ...

 我错了,单片机的输出为(除了P0)OD门,电平只与上拉有关,输出电平与VCC称比例是因为上拉电阻的存在,VCC/IOH为定值就是上拉电阻的值 我也找到了楼主的那个芯片资料发现算出的上拉电阻确实不一样(大家可以找到VOH对照下) ;事实再次证明了狗大的英明,我对狗大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等我下次再搞死狗大

楼主的AT89C51

网友(点评):
來人啊~給我準備兩桶地溝油叫牠喝下去!^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