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颜色设置问题求解

楼主(2013-06-03):
请教各位大师我装的pads9.2 不能进行颜色设置是什问题?我现在只能在route里面设置OK后再退出来使用。

网友:
没遇到过,你多截几张图来看看,总有大侠会知道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后来只好重装了系统,然后重装软件,貌似是杀毒的时候把什么文件误删了

网友:
下载安装这个补丁试试。我之前同样的问题能解决的。
+ C" J9 g/ b! a7 q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26368

楼主:
按4楼大师的方法卸载这个补丁后OK,谢谢各位了!

网友:
按方法卸载补丁后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