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的BGA fanout如何把过孔打在焊盘中央?

楼主(2013-06-03):
请问如何设定allegro,使BGA fanout可以把过孔打在焊盘中央(不需要拉出一段线)?

楼主:
ALLEGRO15.2版本

网友:
    通过设置格点大小来控制,将格点设置为pin到pin间距的一半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取BGA焊盘中心点打孔,然后根据间距MOVE~~ 下来就是COPY 的事了。

网友:
    单选这个点,F3走线,直接右击add 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