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分析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2013-06-03):
入下图!

楼主:
中间是两个非门!!请仔细讲解下A、B、D三点的波形变化!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就是一个增加波形稳定性的电路。前端输入应该是一个正弦波,经过两个非门对信号进行整形变成方波时钟信号。其实这个也就是晶振旁边经常使用的电路,图中的电阻应该是1M以上的。

类似可以参考: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BE%A7%D5%F1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7%B4%CF%E0%C6%F7
这里还有一个我以前老板写的博客,应该很具有学习作用的。瞅瞅吧。
http://www.eefocus.com/wangsw/blog/10-05/190200_0c324.html

网友:
布拉斯基(bluskly)應該有九成是對的。不過感覺這線路應該自己會振盪,等一下有空來仿真一下好了!

Triple Inverter Pierce Oscillator Circuit

楼主:
多谢布拉斯基(bluskly)和超级狗!这个题目是王尔乾的《数字逻辑和集成电路》里面的习题,看的不是很懂,就上来问问!我觉得这里的电容C构成了正反馈,应该可以起振吧?但电阻R又是负反馈,这个R是起什么作用咧?稳定震荡?
  整个电路能不能用个公式写出来呀?
还有请教超级狗,你说仿真,是用什么工具咧?多谢!

网友(点评):
這電路感覺似曾相識,記得在課本中見過,不過一時找不到範例。^_^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布拉斯基(bluskly)和超级狗!这个题目是王尔乾的《数字逻辑和集成电路》里面的习题,看的不是很懂,就 ...

Cadence Pspice 仿真結果如下︰

不過必須是施密特觸發反相器(Schmitt Trigger Inverter)74HC14 才會振盪,放一般的反相器 (Inverter)74HC04 不會振盪。

楼主:
why?求分析!

网友:
这个好像是32K晶振串联谐振的一种电路构造,两个反向器构成震荡电路所需要的360度相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就是一个增加波形稳定性的电路。前端输入应该是一个正弦波,经过两个非门对信号进行整形变成方波时钟 ...

你以前在圣邦微??

网友:
楼主图片中的应该是这个电路:

书上说:图中第一级反相器的负反馈电阻作用是保证此CMOS反相器在静态的时候使其输出端电压等于其输入端的电压(相当于加了一个电压值为1/2Vcc的偏置电压),这样就使第一级CMOS反相器处于增益较大的放大状态,这样为振荡器起振提供并满足其起振的振幅条件!!
至于A、B、D三点的波形主要是相位上存在区别;
其振荡电路的周期计算公式如下:

网友(点评):
看着挺熟悉的电路,但是我是没实际用过。晚上回去翻翻祖坟学习学习。

楼主:
多谢qiangqssong!有三个问题:
1、什么书呀?如果是电子书能否共享一下,谢谢?
2、震荡周期T是怎么推导的呀?
3、你说A、B、D只有相位的区别,那就是说三点的频率是一样的,比如A点是周期为Ta的正玄波,那B和D点就也是周期为Ta的方波,那震荡周期T在什么地方咧?应该D点是周期为T的方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qiangqssong!有三个问题:
1、什么书呀?如果是电子书能否共享一下,谢谢?
2、震荡周期T是怎么推导 ...

1、此电路见闫石编的《数字电路》第五版第480页——483页有详细讲述;
2、震荡周期见书中推导;
3、A、B、D三点的波形确实没有去注意,波形有区别:A点是微分电路波形、B和D点都是矩形波,三点相位满足正反馈条件;

楼主:
超级狗,为什么我仿真的数据显示A、B、D都是一样的,并且同相,是哪里设置错了呀?
如下图:

网友(点评):
建议使用三综示波,不要单独看一路波形。

网友(点评):
我就是放三根 Pspice 示波器探棒,波型還是疊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