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帖

楼主(2013-06-03):
请问谁可以详细解说下画线路图时的symbol 和parts中器件的区别啊,不胜感激。

网友:
我用的cadstar,不晓得楼主用的哪个软件?
我理解,symbol是原理图图形,而parts类似Altium Designer里的集成库,用记事本打开相应parts.lib,可以发现它是个索引,类似于程序里“指针”,指出了这个part所对应的symbol+component

网友:
    symbol就是一个图符,没有实际意义,parts是有实际的封装,也就是说part是实实存在中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