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s 坐标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3-06-03):
    我在观看视频的时候其它的都好理解 ,就是在使用坐标绘制丝印框时,让我很纠结,这个坐标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怎么知道我要输入的坐标值的位置?难道靠蒙?或者经验,我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但都没讲解很清楚,请哪位能够详细的解释一下,!
2\一开始输入的X 0 0 但后面为什么转变成的IX IY(我查的资料说这是绝对坐标)这有区别吗

网友:
    x A B,稱為絕對座標
    這地方的A B,代表座標上的位置

ix A , iy B ,ix A B ,ix iy A B ,稱為相對座標
    這地方的A B,代表的是平移
    ix A =>目前的位置,x軸平移A
    iy B =>目前的位置,y軸平移B

楼主:
    谢谢回复,我搞明白了X Y轴的意义,不过计算方式还得捉摸一下~叫是搞不清,算的方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