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体系统怎么装PADS

楼主(2013-06-04):
公司用的都是繁体系统,怎么安装pads,网络上大都是简体字的,装了用不了,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2013-07-16):
直接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裝就可以了

打不开的!?有何方法?

网友:
如果是繁體的作業系統,檔案名稱就要用繁體的或英文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