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RCAD生成allegro网表出现警告,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6-04):
    Configuration File: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d:\cadence\infrared\infrared.dsn" -n "D:\CADENCE\INFRARED" -c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hpath "HPathForCollision"
    #1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INDUCTOR_L-9_0S_PASSIVE_INDUCTOR" is renamed to "INDUCTOR_L-9_0S_PASSIVE_INDUCTO".
#2 WARNING(ORCAP-36006): Part Name "LM2575D2T-12_936A-02_LM2575D2T-5" is renamed to "LM2575D2T-12_936A-02_LM2575D2T-".

#3 WARNING(ORCAP-36042):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3"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LM2575D2T-12 , U19: New Controller, New Contorller.SchDoc (142.24, 200.66).
#4 WARNING(ORCAP-36042):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6"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LM2575D2T-12 , U19: New Controller, New Contorller.SchDoc (142.24, 200.66).
#5 WARNING(ORCAP-36042): Pin "VSS" is renamed to "VSS#6"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LPC2119 , U2: New Controller, New Contorller.SchDoc (121.92, 30.48).
    #6 WARNING(ORCAP-36042): Pin "Vss" is renamed to "VSS#42"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LPC2119 , U2: New Controller, New Contorller.SchDoc (121.92, 30.48).

    #7 WARNING(ORCAP-3604
2): Pin "V3" is renamed to "V3#43"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LPC2119 , U2: New Controller, New Contorller.SchDoc (121.92, 30.48).
    #8 WARNING(ORCAP-36042): Pin "V18" is renamed to "V18#17"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LPC2119 , U2: New Controller, New Contorller.SchDoc (121.92, 30.48).
#9 WARNING(ORCAP-36042): Pin "Vss" is renamed to "VSS#18"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LPC2119 , U2: New Controller, New Contorller.SchDoc (121.92, 30.48).
#10 WARNING(ORCAP-36042): Pin "V3" is renamed to "V3#23"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LPC2119 , U2: New Controller, New Contorller.SchDoc (121.92, 30.48).
#11 WARNING(ORCAP-36042): Pin "Vss" is renamed to "VSS#25"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LPC2119 , U2: New Controller, New Contorller.SchDoc (121.92, 30.48).
    #12 WARNING(ORCAP-36042): Pin "V18" is renamed to "V18#49"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LPC2119 , U2: New Controller, New Contorller.SchDoc (121.92, 30.48).
#13 WARNING(ORCAP-36042): Pin "V3" is renamed to "V3#51"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LPC2119 , U2: New Controller, New Contorller.SchDoc (121.92, 30.48).
#14 WARNING(ORCAP-36042): Pin "OUT" is renamed to "OUT#2"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REG1117-5 , U7: New Controller, New Contorller.SchDoc (86.36, 264.16).
    #15 WARNING(ORCAP-36042): Pin "OUT" is renamed to "OUT#4"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REG1117-5 , U7: New Controller, New Contorller.SchDoc (86.36, 264.16).
Scanning netlist files ...

    Loading... D:\CADENCE\INFRARED/pstchip.dat

    Loading... D:\CADENCE\INFRARED/pstchip.dat

    Loading... D:\CADENCE\INFRARED/pstxprt.dat

Loading... D:\CADENCE\INFRARED/pstxnet.dat
    packaging the design view...

楼主:
    它为什么要rename啊?

网友(2013-08-09):
    我遇到同样情况,楼主如何解决的 啊,求方法,谢谢啦

网友(2014-10-22):
    目前没有看有人支招

网友:
    这些都是警告啊 错误在哪里\、

网友:
    这些都没有错啊 ,意思都是说这个原理图有脚名字一样,编号不同就没事啊

网友:
    U2/U7 有名稱相同,改掉OrCAD中的名稱就可以

网友:
    orcad里只允许power属性的引脚可以重名

网友:
    电源属性管脚重名也要产生警告,不过不影响网表生成

网友A:
    part name太长了,   Device/Net/Pin name char limit 里面的值改一下就好了。如附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art name太长了,   Device/Net/Pin name char limit 里面的值改一下就好了。如附件

    我用的16.6S038怎么找不到这个Setup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16.6S038怎么找不到这个Setup啊

    打开capture,  选择菜单tools--create Netlist....,  在弹出的窗口中的PCB Editor的选项卡,  选择setup。  你就会看到之前提到的窗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capture,  选择菜单tools--create Netlist....,  在弹出的窗口中的PCB Editor的选项卡,  选择setup ...

十分感谢,平时都没注意这个问题,嘿嘿,多谢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art name太长了,   Device/Net/Pin name char limit 里面的值改一下就好了。如附件

问一下!为什么要把31数值改成255数值呀!

网友(2015-01-15):
引用 网友A:
打开capture,  选择菜单tools--create Netlist....,  在弹出的窗口中的PCB Editor的选项卡,  选择setup ...

之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非常感谢你!

网友(2015-07-23):
很好,又解决我一个疑问

网友D(2015-10-27):
引用 网友A:
part name太长了,   Device/Net/Pin name char limit 里面的值改一下就好了。如附件

    问一下大师, 图片上这种情况 只能缩短封装名称吗?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呢?(这种情况是:ORCAD 做原理图,出网表时后缀加了“,VALUE”,网表导入PADS9.5就出现这堆问题了,在不出VALUE时 ,是完全可以正确导入的)

网友(2016-03-11):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大师, 图片上这种情况 只能缩短封装名称吗?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呢?(这种情况是:ORCAD 做原 ...

allegro里面的user preference里面也是可以设置的, 你搜一下allegro _long_name_size, 可把这个值最大改为255

网友(2022-08-09):
    一部分是因为原来原理图里的名字太长了 所以生成网表的时候后面的直接去掉了,一部分是同名的比如GND太多 他就给你加了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为什么要把31数值改成255数值呀!

    31的意思就是你的网络名最多有31个字母这么长,干成255就可以有255个字母那么长,好多因为命名太长而被重命名的网络在255这个条件下就不会被重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