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零件时,pad比防焊层大 ,有哪些好处?

楼主(2013-06-04):
    建零件时,pad比防焊层大  ,有哪些好处?

网友: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防焊比实际PAD大吧,而实际PAD与钢网开窗一样大才对

网友:
    可以加大pad抓力,增加可靠度

网友(点评):
对,增加它的焊接次数。

网友(2013-07-16):
    这个比较适合重型器件,对于现在的高密设计,绿油上焊盘可焊性很差。+ R; {# Z' `+ l% m
    要想焊盘大而焊接面小,可以采用缩小钢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