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有些器件不需要生成PCB

楼主(2013-06-04):
如题  原理图中有些器件不需要生成PCB  请问下怎么操作啊  谢谢

网友A:
原理图中的器件不被导入PCB中可以把器件的属性改一下,如下图,不知道是否楼主需要的答案?

网友(点评):
归类到给初学: BOM 篇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中的器件不被导入PCB中可以把器件的属性改一下,如下图,不知道是否楼主需要的答案?

谢谢啊   正是这个

网友:
一般都是屏蔽掉

网友(2013-07-05):
如果有些器件在PCB上不需要体现,但是希望在导出的清单里面可以看得到,那又该怎么设置呢?请教下大家……我试过了,把器件属性中的Type 改为 Graphical ,器件在导出的清单中是没有的。

网友:
是否还是因下面疑惑有的此疑问?

AD库中配套使用器件如何体现?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396&fromuid=63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