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设置元件移动,光标是以元件中心点而不是preference的?

楼主(2013-06-04):
能否设置元件移动是以元件中心点而不是preference的?每次选择选偏了

网友A:
move 第三项就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e 第三项就是了吧。

好像不是,查看该封装,原点是在几何中心的

网友:
你的问题不就是要抓元件中心么?那第三项没错。要抓原点就第一项。原点和元件中心不一定在一起。

网友B:
选中一个元件 CTRL+E 然后单击右键 那样可以选择按元件原地 按元件中心 按光标位置来移动。。。这次选择之后 后续移动就按你刚选的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一个元件 CTRL+E 然后单击右键 那样可以选择按元件原地 按元件中心 按光标位置来移动。。。这次选择之后 ...

你这个说法跟option里设置是一样的,我的问题是:
如下图,在十字中心处单击时,却选中了隔得很远的那个元件(图中绿色高亮),当很多元件很密集时,就很难很快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个元件,不管怎么设置,无法解决。

网友:
无图(PCB FILE)无真相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元件的中心点.你现是元件的中心点偏离元件的好远

网友A:
话说lz可真不会提问,6楼的问题描述和之前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
options中global项的pick值减小。如果这个值本是10或以下,还能隔很远选到器件,那是器件建的太烂,设置解决不了问题。折中办法是点焊盘选择器件,或用命令选如“ssr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lz可真不会提问,6楼的问题描述和之前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
options中global项的pick值减小。如果这 ...

你说这个吗 ?那改为多少适合?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
器件建的太烂? 与哪个有关呢?一个一个选好说 ,但是选一个区域的话总是把区域以外的选进去了。

网友:
1已经够小了。
区域外较远处还被选中的器件多半是建库问题。
折中办法,把颜色窗口中outlines中的top列和bot列颜色设置为黑色。这样区域选或单选的时候,只有被点到焊盘的器件才能被选中了。
这办法不算太好,可能其他某些操作会出现不便。

网友:
    请问如果您说元件很多时,没法选中自己想要的元件
那不就是用键盘命令选会比较快?
    命令:ss 元件命字
ss搜寻元件+把该元件选中(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