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来讨论关于信号包地

楼主(2013-06-04):
    在之前的公司画板基本上没有听说什么信号需要包地,但是重要信号都要满足一定的间距,防止干扰。换了一家公司以后很多信号都要求包地(模拟信号和高速信号),搞的很麻烦。
    大家谈论下,究竟信号包地效果怎么样。保持一定的间距还需要包地吗?
个人觉得地包的不好也会有问题,应该也不是什么情况都是包地好吧,至少地包不好阻抗都会变化,而且好像国外公司是不是没有包地这个说法?

网友:
    个人认为包地效果不大,又没有仿真,影响高速线阻抗,况且高速线走在内层,地平面已经起到保护作用了,把高速线间距设置合理,远离低速线,等板子出来做EMC测试,有问题再改。

网友:
    听说过包地处理,不过都是针对EMI/EMF要求做的一些处理,听说包地之后可以降低信号辐射和增强抗干扰的能力,类似于屏蔽罩吧。。。等高手指点~~

网友:
    对于包地问题,个人理解如下:
1。包地影响阻抗:华为在2002年出的〈PCB手册〉中做过明确对比,当H值较大时,较近包地会导致阻抗变化较大,甚至达20-25OHM;
2。包地积极意义:包地积极意义在于两方面,串扰抑制和EMI控制,串扰方面也要看信号情况,包地不适合高数据率走线,但对于1G以下(估计值)会有积极意义,但与3W比容性耦合与感性方面的优化提升不是太大;而EMI会是主要方面;
    3。包地消极意义:对于高数据率走线不建议包地,有可能会产生地谐振反而造成信号质量变差。当然如果涉及到回流路径的变化造成不必要耦合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好多公司的rule都是在网上找的,根本没有事实依据,他自己都不清楚。

楼主:
    对于包地问题,个人理解如下:
1。包地影响阻抗:华为在2002年出的〈PCB手册〉中做过明确对比,当H值较大时,较近包地会导致阻抗变化较大,甚至达20-25OHM;
    2。包地积极意义:包地积极意义在于两方面,串扰抑制和EMI控制,串扰方面也要看信号情况,包地不适合高数据率走线,但对于1G以下(估计值)会有积极意义,但与3W比容性耦合与感性方面的优化提升不是太大;而EMI会是主要方面;
3。包地消极意义:对于高数据率走线不建议包地,有可能会产生地谐振反而造成信号质量变差。当然如果涉及到回流路径的变化造成不必要耦合也是一个问题。1 F3 j0

说的很详细啊!

    好多公司的rule都是在网上找的,根本没有事实依据,他自己都不清楚。

    这个我也赞同

网友:
    包地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减小漏电流的影响。对于高精度的模拟电路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包地是防串扰,如果地孔间距打得合理的话,是不会出现地谐振的

网友:
    地线不可太宽,太近避免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