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布线时 单位转换

楼主(2013-06-04):
本人新手,因为机构给的DXF 文件是MM单位的,一开始的时候导入dxf时要用mm不然导入的图纸太小,我想知道怎么导入DXF 或者在导入后怎么设置,使单位变成mil

网友A:
单位不要换来换去,会出错的滴。

网友:
在file->import->DXF选项中DXF units是设置单位的,再设置其他选项好后再导入

楼主:
可是在导入DXF时,单位选择为 mil后导入 图纸特别小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不要换来换去,会出错的滴。

可是在导入DXF时,单位选择为 mil后导入 图纸特别小 为什么

网友:
在导入DXF时先设置以MM为单位,导入后再把单位改为mil,然后进行相关设置,元器件放置及布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在导入DXF时,单位选择为 mil后导入 图纸特别小 为什么

改成MM是为了和ME给的DXF一致,ME一般情况下提供的DXF是MM的,如果ME提供的DXF也是以MIL为单位的话,你在导入时用MIL就不会特别小,MM和MIL之间可是39.37倍呢,所以你看着会很小

网友:
把图形移动至原点,用公制导出DXF,打开allegro,同样先设置成MM单位,再IN-DXF,图形基本不会改变比例;但是用英制DXF,英制导入,图形比例会改变几率大。

网友:
记得MM单位精度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