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2013-06-04):
图中DMD_PWR_EN是一个使能信号,打开开关为高电平否则为低电平,VBIAS是一个16V的电压,据说这是一个释放电能的电路但是小弟看不懂这个电路,求大侠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
  • Q10 只是用來將 DMD_PWR_EN 反相,定義上 DMD_PWR_EN = High 時是打開 VBIAS 電源。
  • Q9 沒打開,Q5 的 Vc = Vb,  Ib = 0,所以 Q5 不導通。
  • Q9  打開,Q5 的 Vb = 0,  Ib >> 0,Q5 會跟著打開,VBIAS 透過 R579 = 12 ohm 接地放電。

就這樣!

网友(点评):
我是在猜想该电路的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 Q5 只是用來將 DMD_PWR_EN 反相,定義上 DMD_PWR_EN = High 時是打開 VBIAS 電源。
  • Q9 沒打開,Q5 ...

  •  我的理解好像与你的相反啊。
    1.DMD_PWR_EN 高电平,Q10导通,Q9的Vbe小于导通电压所以Q9不导通,Q5导通
2.DMD_PWR_EN 低电平,Q10不导通,Q9导通,Q5不导通

网友A:
寫錯了!第一點是 Q10。

    我二、三點的敘述已經是不看 DMD_PWR_EN 了,單純分析 Q9 和 Q5 的行為,Q9  打開 = Q9 導通,我不是講 DMD_PWR_EN 打開。

    你要講 DMD_PWR_EN 的影響,就得全部反相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寫錯了!第一點是 Q10。

    我二、三點的敘述已經是不看 DMD_PWR_EN 了,單純分析 Q9 和 Q5 的行為,Q9  打 ...

我的意思是Q9导通,Q5不导通
                      Q9不导通,Q5导通
这个好像和你的相反啊

    反对!: 5.0
    反对!: 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Q9导通,Q5不导通
                  Q9不导通,Q5导通
    这个好像和你的相反啊

    Q9 導通,Q5 的 Base 才會被拉到地,Q5 有 Ib 才會跟著導通,不是嗎?

Q9 不導通,請問 Q5 的 Ib 要怎麼出現?你要從 VBIAS 流回 VBIAS 嗎?

楼主:
    回去要再好好翻翻我的模电书,脑袋里和一团浆糊一样了

网友(点评):
哎,又一个遭受地沟油毒害的孩子!

网友(点评):
台灣也有塑化劑和順丁烯二酸啊~>_<

网友A:
    bluskly︰我是在猜想该电路的应用场合

自動放電(Auto Discharge)
常被用在消除 TFT 液晶屏幕殘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去要再好好翻翻我的模电书,脑袋里和一团浆糊一样了

    把它拉到orcad或multisim或Proteus中仿真一下不就全明白了。

网友:
    不就是三极管电路嘛!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動放電(Auto Discharge)
    常被用在消除 TFT 液晶屏幕殘影!

我想知道是不是不管什么样的电路,狗大侠都会分析,都知道用处,我等得修炼多少年 才能有你一半的功力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是不是不管什么样的电路,狗大侠都会分析,都知道用处,我等得修炼多少年 才能有你一半的功力啊

    沒那麼誇張啦!不會的也很多。

    上次有一個問,要用特殊的電感要升壓到 1000V 以上,不曉得是不要做電擊棒用的?我是直接投降了。

    大型電源供應器,Flyback、Forward...... 這一類的我也不熟,所以這類的問題我都不太敢回。

沒有人是萬能的(除了上帝),能精通一樣也是專才。

    反倒是「樣樣通,樣樣鬆!」。

网友(点评):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知道就說出來,不知道就說不知道,然後再一次的學習不知道的部分。能誠實面對自己,不加掩飾,正是『真知』的真正涵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那麼誇張啦!不會的也很多。

上次有一個問,要用特殊的電感要升壓到 1000V 以上,不曉得是不要做電擊 ...

    超级狗真的很厉害啊,呵呵,昨晚回去翻了翻书,是我弄错了

网友:
额,谁再来仿真下,结果好像不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