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需要等长吗?

楼主(2013-06-04):
对于摄像头上的D0~D7八根数据线需要等长排布吗?如果等长排布就会走蛇形线,那蛇形线的拐角会对数据信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求助大神,围观强势解答,谢谢!

网友:
1.是否需要等长看总线速率,大于100Mbps的建议做一下等长。当然,几十Mbps的话也还是不要差得太多为好,几百mil的范围还是可以接受的。
2.每一处信号线拐弯的地方都是一个阻抗不连续的点,阻抗不连续会引起信号反射,所以蛇形线自然会对信号会产生影响,不过,通常这个可以忽略;蛇形线的“上下”两根走线靠的太近会产生串扰,所以建议蛇形线间距拉开3W。
3.如果速率高的话时序更重要,所以等长就是必须的了。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摄像头的8位数据建议做等长,因为摄像头的信号还是蛮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