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地(一部分网络不自动避让)

楼主(2013-06-04):
各位大侠,请指点一下:
我使用的16.5版本,在铺地的时候,有些网络不自动避让。在走线层我使用的一些电源网络的铺地走线,地网络不能自动避让电源网络,两个动态铜叠加在一起,需要把电源网络删除后,重新填充又可以,但是后面再优化的时候又会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请大侠指点。

楼主:
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啥,跪谢!

网友:
你可以update一下,shape/globle dynamic shapes / update to smooth

网友:
若你检查的都到位了,那可能它本身的问题了。。
看一下是哪一层的铜皮出问题了,避不开信号线和孔了,把那一层的铜皮删掉重新铺,
若是还是避不开,可以把那一层的铜皮分块铺,不要铺成一个整的,铺成一块一块的,先可以铺一半,看看有没有问题,接着再铺一半,看实际情况可以分成2块或者多块,每一块铜皮就不要合并了,合并了又会跟之前一样有问题了, 最好是每一块之间是相切的,避免后续出gerber出现问题。

楼主:
谢谢上楼的大侠的指点。
我遇到的是,地网络把电源网络覆盖了,使得电源网络与地短路,(既:电源网络上叠加了一层电源动态地)这两层都劈开了走线和其他的网络的过孔。

网友:
    你可將電源換成靜態銅看看.

网友:
    就是避不开电源所以铜皮有问题啊,updat之后还是不能解决并且一定要铺动态同的话可以试试我的方法。。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我把地网络动态铜,删除,重新铺地网络就好了!问题就是我在之后如果在修改其他的东西时,有时会重新出现这种情况,但也不是每次都会,有一定的几率,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发这个贴就想了解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及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1、一般这种情况下,是由于shape的优先级别导致的。如果地的shape是先铺好的,然后移动出outline,再铺的电源shape后又把地的shape移动进来,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之后,用选中shape的命令点中电源shape 右键raise priority。
      2、有可能是进行修改了CM里面的内容,导致的shape不是smooth的,可以进行update shape to smooth。
  3、也有可能是shape error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地的shape分成两块或者是多块进行。(一般比较大的图面会出现shape error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