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加法计算器设计

楼主(2013-06-04):
设计一个无符号十进制硬件加法器,使用Create-SOPC2000实验平台的KEY键或者拨码开关作为输入和控制信号输入通道,数码管显示输出信号。例如:首先输入加数“10011000”(数码管显示98),然后输入被加数“01110001”(数码管显示71),最后按操作键在数码管上显和169。此时8个数码管应从左到右显示:9871-169,和“169”闪烁显示。系统中不允许调用系统提供的参数可调加法器

网友:
二进制转BCD码,

移位,大于等于5就加3,加完后接着移位
不好意思上面的图算错了,哈哈,重新传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