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位号REF的更新的实验。。求助

楼主(2013-06-04):
本人做了一个实验,一块板子,两个元件,由于元件少,硪就先摆放元件(注意这时摆放的元件没有R1、J1等参考位号),摆放之后硪才导入网表,这个时候,硪想指定已经摆放的元件的位号,但是Logic下面的Assign RefDes无效……求教,这个时候硪要如何才能指定已经摆放的元件的位号呢?

网友:
饿不指导,帮顶

网友:
跟我一样,R*,J*或者R?,J?的就不让改了

网友:
导入网表不是和零件库关联的吗?导入网表后place-manually下不是有直接可以摆放的零件吗?没怎么明白。
如果logic--part logic……下存在位号,对于已经摆放的元件Logic下面的Assign RefDes就有效了。

网友:
直接改网表封装名称不就好了啊,或者更改封装名称也行啊,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
如果非要改的话,只要更改后的为好在板子中没有重复也是可以的

网友A:
Assign RefDes无效是什么情况?如果你用Assign RefDes发现报错,可能是封装对应不上;如果你使用ASSIGN REFDES发现里面没位号,那么,新器件已经在板子上了。

网友:
看命令窗口的提示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sign RefDes无效是什么情况?如果你用Assign RefDes发现报错,可能是封装对应不上;如果你使用ASSIGN REF ...

谢谢!!已解决,网表导入后,启动Assign RefDes命令,有间隔的点击两次器件就可以~~了,硪原来只单击一次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