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DXF出现报警

楼主(2013-06-04):
怎么解决?

网友A:
    DXF多分解几次,,,路径名称全英文,不要有特殊符号,你的名称是有中文吧,试试呢?

网友:
    单位没设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F多分解几次,,,路径名称全英文,不要有特殊符号,你的名称是有中文吧,试试呢?

    试了,没用,单位都是MM

网友:
    打开一个新的cad模板,然后把这个剪切到新的模板里,保存一下再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没用,单位都是MM

边框是块,要先分解。选中边框,命令栏输入X,然后按空格就可以分解了。
    导入PADS出现提示,直接确定,最后一个提示随便输入一个数,就可以导进去了。

网友(2013-08-17):
    可以发给我来处理,呵呵

网友:
    不明白,学习中

网友:
    分解,闭合,强制强入,OK

网友:
    没试过,哈哈哈

网友:
    可以先把DXF导入到CAM350中,然后再从CAM350导出就能解决了,我前一阵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导入的时候pads的单位要用mil,如果导进去的时候发现尺寸小了,在CAD里放大39.37倍再导进去就可以了,单位还是用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