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个BGA的封装问题

楼主(2013-06-04):
如题,原理图封装是orcad导进来的,出现如下问题

这个是原理图PIN脚

这个是原理图PIN脚

网友:
期待高手进来解答。

网友:
貌似TELECHIPS器件封装管脚与网络号不对应A1后面的没有看清楚,英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自已重新做封装可以解决,如果用别人的封装就不知道怎样弄了。

网友:
找了好久,给你一个答案吧。
原因:BGA封装生成过程中删去的引脚,比如A1,其连接时过程数据没有对应起来,使得原来的引脚还存在,因此才会有报错选项
处理方法:删除掉了多余的引脚,另外,封装也要更换为最新的,不要沿用以前错误的封装。在创建的过程中可能会复制多个封装,最终连接的时候,最好把这些都删掉,只保留一个正确的封装。
一般导入别的软件画的图会出现此错误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大家的解答,最简单的做法,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