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实现这种现实效果啊

楼主(2013-06-04):
在网上看到这个电路板图,请问这是哪种软件实现的效果啊,感觉有点像AD,因为用的是pads所以有点好奇。
不过觉得这种现实效果蛮不错的,可以看清楚些布局

网友:
有种很笨的方法,把想要的东西的颜色打开,把想隐藏的东西的颜色关掉!嘿嘿

网友A:
这是AD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AD吧  !

这种现实效果蛮不错的哈

网友:
只显示元件,这个好像每个软件都可以吧。。把走线过孔等隐藏掉就可以实现啊。

网友B:
    现在不用那么麻烦了
用PADS的Z命令
    想显示那层显示那层
    想显示几层显示几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用那么麻烦了
用PADS的Z命令
想显示那层显示那层

果然不错,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9005-1-1.html

原来如此。

网友:
    这个PADS也有啊,就是关掉飞线和焊盘。把颜色设为黑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