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powerdc IRDrop分析遇到问题

楼主(2013-06-04):
        在用 Sigrity SpeedXP_Suite_V12 中的 powerdc 做 IRDrop 分析时(boardfile为8层的服务器主板),
要么软件报出内存不足的错误,要么软件停在 75%(计算PCB电压和电流) 处不动了,求解决方法,谢谢了。
系统为32位xp, 4g 内存

网友:
IRDrop时,只选择相应的电源的地网络,其它无关的信号线,不要导入仿真

楼主(2014-05-20):
我也是这样操作的
是工作电脑配置不行,用服务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操作的
是工作电脑配置不行,用服务器就可以了

很费内存的 我们当年都用64位系统

网友(2014-11-21):
最近刚好计算一下资源,内存的占用率一般在5G左右,最好是64bit的操作系统。 另外就是sigrity是分32bit 和 64bit  2个版本的,别弄错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遇到,我的是在74%

网友(2018-02-02):
没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8-04-18):
换8G内存试试

网友(2019-02-25):
电脑配置不够

网友:
    可以用裁剪功能把不涉及到仿真的区域切掉